[求助] abstract 中gds 转lef文件,天线效应部分如何设置?

楼主(2019-01-07):
后期还需要lef 转milkyway ,用于ICC,需要天线效应检查
主要是如何设置可以使Lef文件中产生ANTENNAGATEAREA的定义

楼主:
Lef 文件中仅包含金属相关的信息,icc中做天线效应检查,需要poly的面积信息如何得到呢?

楼主(2019-11-26):
自己生成.clf文件,可以解决问题

楼主(2020-09-16):
通过calibre在版图中提取有用的信息

网友A:
啥呀自说自话?到处不都是有abstract userguide么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啥呀自说自话?到处不都是有abstract userguide么

我是物理模型生成的时候,需要天线clf文件导入,icc后期可以坐天线检查;abstract提取的是lef文件,用途不一样。之前提问,没有人回答,解决了所以在说一下自己的方法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我是物理模型生成的时候,需要天线clf文件导入,icc后期可以坐天线检查;abstract提取的是lef文件,用途不 ...

天线lef提取需要的是天线规则,我提问主要是对规则不太清楚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天线lef提取需要的是天线规则,我提问主要是对规则不太清楚

噢噢噢。明白你意思了。。
我抽lef的时候,只要关注tf里面“antennaModels”全不全,然后抽的时候antenna相关的都填好,就不关心了。
你去打开abstract的userguide,搜antenna,会有带横线的链接,我记得点一下能跳到一个特别特别具体的天线效应的文档,说计算的事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