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解决] 求助 SKILL 数据类型转换 numbers to string

楼主(2019-01-07):
求助:

SKILL中如何将numbers转换为string?

比如l=30,l是一个数值型变量,而CDF中的一个属性值(value of a property),比如length,是string字符串型的,我想将l赋给length,应该怎么做?

怎么将一个数值,转换为字符串?

作为一个SKILL初学者,完全一个人自学,竟然发现最难的地方竟然是找函数!我明确知道这门语言一定包含某种函数,却无从寻起,只能乱撞。我知道虽然有startFinder,有cadence help,但若不知道关键字,不知道函数可能的写法,可能的功能,也难以检索啊,唉~

谢谢,谢谢~

楼主:
谢谢,谢谢,之前搜到过以下这个帖子的,3个函数,当时试了一个,不好用就放过了;
这次我全都试了一下,artMakeString 好用。谢谢谢谢。
http://bbs.eetop.cn/thread-579909-1-1.html

pcExprToString
artMakeString
sprintf
论坛搜下就有,,,,
引用 网友A:

网友:
你以后肯定有很多问题是eetop搜不到的
可以google搜 用英文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好人,我们可以交朋友吗?
下方是我的微信二维码:
我有近3年的模拟版图工作经验,刚进入一家初创公司,兼负责工艺接口和脚本开发;

我刚完成了转换工艺的脚本,是自己一个人
利用零星的工作时间翻了一遍skill user guide,然后参考了几个论坛上的skill脚本,不断试错debug才完成的。

通过这个开发过程,我发现skill语言的语法很容易,但是找到合适的函数是一个难点,另一个难点是对cadence工具本身的工作机制的理解,比如CDF。

真巧,我今天还在细读skill user guide呢!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skill函数太多 而且很多函数根本没有

网友D(2021-12-01):
你好想请问一下string怎么转int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你好想请问一下string怎么转int呢

atoi

网友(2022-12-20):
你好,请问知道1.2e-6转成1.2用什么函数吗

网友(2025-04-17):
楼主我想问一下skill中默认数值单位是微米吗?就是设置一个值不给他单位它默认是um,比如把3u的string转为float之后要乘1e6进行计算,因为我遇到了不给string单位转换出来数值计算不正确的情况,所以才有这个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