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DCT综合遇到的问题[已解决]

楼主(2019-01-07):
使用论坛里下的SAED32的库,结果在的时候提示了“Error: No physical cell for logical cell *SELECT_OP_2.1_2.1_1. (PSYN-402)”的问题,请问这是库的原因还是设置的原因?

网友:
这个是gtech cell吗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应该是designware里面的东西

楼主:
这种弱智问题真的不该发帖打扰了 T.T ......上一个项目是带IO的,直接给输入输出设了dont_touch.....而这个没有IO,导致出了这种问题,去掉几句话就好了

网友(2023-08-16):
请教一下最终怎么解决的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