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tessent EDT

楼主(2019-01-07):
请假大侠 , tessent 的EDT 可以级联使用吗 ?  命令是什么 ?

网友(2019-03-05):
两次压缩?应该是不可以的

网友:
最好不要两次压缩,从来没有见过tessent edt 两次压缩的。   snps的工具可以的

网友(2019-07-30):
可以,这是tessent里的一个feature,叫hierarchical compactor
只有在规模很大的soc中才会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