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DC综合的一些疑问,请求给与帮助,不胜感激;

楼主(2019-01-07):
小白最近在用DC综合一个项目,遇到了一些不理解的地方,希望能够给与帮助,非常的感谢;1.关于脚本中的一些不理解的地方
      set_min_library "smic130_rvt_ss.db" -min_version "smic130_rvt_ff.db"
      这句脚本是什么意思?
      还有就是其作用是什么?
      需要在target_library中设置这两个.db文件吗?

2.还有一个奇怪的问题,我自己写的脚本,每一条命令单独跑的时候是没有任何错误的,但是source 一个tcl文件的时候,
居然工具报了以下的错误,非常的不理解。是我的tcl语法写的有问题吗?是不是有一些要注意的地方啊?
这个是报错的log

这个是报错的log

这个是报错的log

这个是脚本

这个是脚本

这个是脚本

网友:
1. dc shell里man一下会看得很明白
2. 环境变量看看有没有问题

网友:
1. 应该是operation选择WC_BC模式了吧,这个应该是DC在分析时序时采用的一种方式,一般这样过于悲观了,比较常用的是ocv了。
2. 可能是某个变量定义的有问题,建议source脚本的时候加上source -verbose -echo ../../...tcl,会把脚本里的命令和命令的执行情况打印出来,方便定位问题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好的,谢谢;  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,综合之后report_constain -all_violators
   报告显示出,max_transiton和max_capacitance以及max_fanout的错误;
   我想问下,max_transition和max_capacitance以及max_fanout一般设置多少合适?
   我用的.18的工艺库,max_transition 最大的有5 units;max_cap 最大的有24 units;max_fanout 最大的有450 units;
   这三个都出现了违例,我想问下这个是正常的吗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这三个属于DRC违反,一般在综合时不太管这个违反,会在pnr阶段修的,至于DRC的值一般都是经验值吧,看看工艺库的手册或者问一下厂商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好的,非常感谢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