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DC综合的一些疑问,请求给与帮助,不胜感激;

楼主(2019-01-07):
小白最近在用DC综合一个项目,遇到了一些不理解的地方,希望能够给与帮助,非常的感谢;1.关于脚本中的一些不理解的地方
      set_min_library "smic130_rvt_ss.db" -min_version "smic130_rvt_ff.db"
      这句脚本是什么意思?
      还有就是其作用是什么?
      需要在target_library中设置这两个.db文件吗?

2.还有一个奇怪的问题,我自己写的脚本,每一条命令单独跑的时候是没有任何错误的,但是source 一个tcl文件的时候,
居然工具报了以下的错误,非常的不理解。是我的tcl语法写的有问题吗?是不是有一些要注意的地方啊?这个是报错的log
这个是脚本

网友:
target_library中只要设置smic130_rvt_ss.db,target_library既用于映射标准单元,又用于时序分析。但是有些时序分析方法(比如OCV)需要min和max两种库的时序信息,所以需要通过set_min_library 设置,此时link_library中设置的应该是max库(ss corner),set_min_library 设置对应的min库(ff corner)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那个报Error的情况,应该是命令和注释之间没有隔开,虽然显示是隔开了,但是可能没有换行,最好自己换行加空格,把命令部分和注释部分隔开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好的,谢谢您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