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助一个操作问题和LVS问题。

楼主(2019-01-07):
上图是S,拉伸的错误,这个ring突然就拉伸不了了

该图是LVS跑不了了,电路修改了,因为是高压模块里面的管子,只是简单的把ISUB和B&ISO没连接上的给连上了,也保存了。

这是修改的电路。
请问有没有大神是做过高压电路的Layout的,东部电子的。
实在是解决不了了。

网友:
看看你CIW窗口提示的是什么,有时光看这个窗口解决不了。看一下是不是cell有变动,而你没有改。

网友:
你的vdd是不是和vdd! short 了呢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这个vdd!和vdd是同一个net。之所以出现lvs跑不了这种问题,原因应该是电路识别不了了,或者识别路径出错,手动导入cdl文件就能跑lvs。自动的就不行
然后今天早上重新打开软件又能跑了,怪事!!!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重启可以解决80%奇奇怪怪的问题,屡试不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