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HSPICE:**error** model name p in the element 0:m1 is not defined.

楼主(2019-01-07):
求大家帮我看看hspice仿真出现下列错误**error** model name p in the element     0:m1 is not defined.

我调用的.sp

.lib "E:/HSPICE/synopsys/smic180/l018_v2p8.lib" TT
.include "E:/HSPICE/synopsys/smic180/smic18.cdl"
X1 1 x INVX1
Cl 1 GND Cout

.subckt INVX1 Y A
M0 Y A GND GND N l=0.18u w=0.6u
M1 VDD A Y VDD P l=0.18u w=0.9u
.ends INVX1
*.SCALE meter
.GLOBAL GND GND VDD

这个是库文件
.subckt n18_ckt_rf 1 2 3 4 lr=l wr=w nf=finger
* scalable unit parameter
* euqivalent circuit saclable parameter
.param
+Rg_rf        = 'max((1542.7*lr*1e6+165.64)*pwr(wr*1e6,-0.9019*lr*1e6-0.5975)*pwr(nf,-0.9912*pwr(wr*1e6,-0.1348)), 1e-3)'
+Rsub1_rf     = 'max(341.64*pwr(nf,-0.5321), 1e-3)'
+Rsub2_rf     = 'max(341.64*pwr(nf,-0.5321), 1e-3)'
+Cgd_rf       = 'max(((8.85e-16*lr*lr*1e12-4.83e-16*lr*1e6+3.92e-16)*wr*1e6+2.95e-16)*nf+3.19e-16*pwr(wr*1e6,0.402), 1e-18)'
+Cgs_rf       = 'max(((4.82e-16*lr*1e6+9.58e-17)*pwr(wr*1e6,2.3513*lr*1e6-1.3178))*nf+1.34e-15*pwr(wr*1e6,-0.763), 1e-18)'
+Cds_rf       = 'max(((3.37e-17*pwr(lr*1e6,-1.38))*wr*1e6+1.89e-16)*nf+(-1.21e-14*lr*lr*1e12+9.83e-15*lr*1e6-9.86e-16)*pwr(wr*1e6,0.505), 1e-18)'
+Djdb_AREA_rf = '(nf/2*(0.8-2*0.07)*wr*1e6)*1e-12'
+Djdb_PJ_rf   = '(-0.048*log(wr*1e6)+1.1121)*(nf*wr)'
+Djsb_AREA_rf = '((nf/2-1)*(0.8-2*0.07)*wr*1e6+(0.8-0.07)*wr*1e6*2)*1e-12'
+Djsb_PJ_rf   = '(-0.0567*log(wr*1e6)+1.1608)*(nf*wr)'
+Rdc_n18      = 'max(17*(1/(pwr(wr*1e6,0.9))),1e-03)'
+Rsc_n18      = 'max(17*(1/(pwr(wr*1e6,0.9))),1e-03)'
+Cgdo_n18     = 'max((0+dcgdo_n18_rf), 0)'
+Cgso_n18     = 'max((0+dcgso_n18_rf), 0)'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Lgate       2 20  1p
Rgate       20 21 Rg_rf
Cgd_ext     20 11 Cgd_rf
Cgs_ext     20 31 Cgs_rf
Cds_ext     15 31 Cds_rf
Rds         11 15 0.01
Ldrain       1 11 1p
Lsource      3 31 1p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Djdb  12 11
+ ndio18_rf
+ AREA  = Djdb_AREA_rf
+ PJ    = Djdb_PJ_rf
***
Djsb  32 31
+ ndio18_rf
+ AREA  = Djsb_AREA_rf
+ PJ    = Djsb_PJ_rf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Rsub1      41  4  Rsub1_rf
Rsub2      41  12 Rsub2_rf
Rsub3      41  32 12000
*
* --------- ideal mos transistor ----------------------
MAIN 11 21 31 41 n L=lr W=wr m=nf AD = 0 AS = 0 PD = 0 PS = 0
* MOS Model
.MODEL n NMOS
+LEVEL = 49
*
* GENERAL PARAMETERS
*
+CALCACM  = 1
+LMIN     = 1.6E-7              LMAX     = 5.2E-7              WMIN     = 4.8E-7
+WMAX     = 1.002E-5            TNOM     = 25.0                VERSION  = 3.2
+TOX      = '3.87E-09+DTOX_N18_RF' TOXM     = 3.87E-09            XJ       = 1.6000000E-07
+NCH      = 3.8694000E+17       LLN      = 1.1205959           LWN      = 0.9200000
+WLN      = 1.0599999           WWN      = 0.8768474           LINT     = 1.5757085E-08
+LL       = 2.6352781E-16       LW       = -2.2625584E-16      LWL      = -2.0576711E-22
+WINT     = -1.4450482E-09      WL       = -2.3664573E-16      WW       = -3.6409690E-14
+WWL      = -4.0000000E-21      MOBMOD   = 1                   BINUNIT  = 2
+XL       = '1.8E-8+DXL_N18_RF'    XW       = '0.00+DXW_N18_RF'      DWG      = -5.9600000E-09
+DWB      = 4.5000000E-09
* DIODE PARAMETERS
+ACM      = 12                  LDIF     = 7.00E-08            HDIF     = 2.00E-07
+RSH      = 7.08                RD       = 0                   RS       = 0
+RSC      = 'Rsc_n18'           RDC      = 'Rdc_n18'
*
* THRESHOLD VOLTAGE PARAMETERS
*
+VTH0     = '0.39+DVTH_N18_RF'     WVTH0    = -2.9709472E-08      PVTH0    = '5.0000000E-16+DPVTH0_N18_RF'
+K1       = 0.6801043           WK1      = -2.4896840E-08      PK1      = 1.3000000E-15
+K2       = -4.9977830E-02      K3       = 10.0000000          DVT0     = 1.3000000
+DVT1     = 0.5771635           DVT2     = -0.1717554          DVT0W    = 0.00
+DVT1W    = 0.00                DVT2W    = 0.00                NLX      = 7.5451030E-08
+W0       = 5.5820150E-07       K3B      = -3.0000000
*
* MOBILITY PARAMETERS
*
+VSAT     = 8.2500000E+04       PVSAT    = -8.3000000E-10      UA       = -1.0300000E-09
+LUA      = 7.7349790E-19       PUA      = -1.0000000E-24      UB       = 2.3666682E-18
+UC       = 1.2000000E-10       PUC      = 1.5000000E-24       RDSW     = 55.5497200
+PRWB     = -0.2400000          PRWG     = 0.4000000           WR       = 1.0000000
+U0       = 3.4000000E-02       LU0      = 2.3057663E-11       WU0      = -3.1009695E-09
+A0       = 0.8300000           KETA     = -3.0000000E-03      LKETA    = -1.7000000E-09
+A1       = 0.00                A2       = 0.9900000           AGS      = 0.3200000
+B0       = 6.0000000E-08       B1       = 0.00
*
* SUBTHRESHOLD CURRENT PARAMETERS
*
+VOFF     = -0.1030000          LVOFF    = -3.3000000E-09      NFACTOR  = 1.2500000
+LNFACTOR = 4.5000000E-08       CIT      = 0.00                CDSC     = 0.00
+CDSCB    = 0.00                CDSCD    = 1.0000000E-04       ETA0     = 2.8000001E-02
+ETAB     = -2.7000001E-02      DSUB     = 0.4000000
*
* ROUT PARAMETERS
*
+PCLM     = 1.2000000           PPCLM    = 2.9999999E-15       PDIBLC1  = 2.5000000E-02
+PDIBLC2  = 3.8000000E-03       PPDIBLC2 = 2.7000001E-16       PDIBLCB  = 0.00
+DROUT    = 0.5600000           PSCBE1   = 3.4500000E+08       PSCBE2   = 1.0000000E-06
+PVAG     = 0.00                DELTA    = 1.0000000E-02       ALPHA0   = 1.7753978E-08
+ALPHA1   = 0.1764000           LALPHA1  = 7.6250000E-09       BETA0    = 11.1683940
*
* TEMPERATURE EFFECTS PARAMETERS
*
+KT1      = -0.2572866          KT2      = -4.0000000E-02      AT       = 3.7000000E+04
+PAT      = -7.5000000E-10      UTE      = -1.5500000          UA1      = 1.7600000E-09
+LUA1     = 6.0000000E-18       WUA1     = -1.1000000E-16      PUA1     = -5.0000000E-25
+UB1      = -2.4000000E-18      UC1      = -1.0000000E-10      LUC1     = 1.6999999E-17
+PUC1     = -3.0000000E-24      KT1L     = -1.0000000E-09      PRT      = -55.0000000
*
* CAPACITANCE PARAMETERS
*
+CJ       = 0                   MJ       = 0.346               PB       = 0.7
+CJSW     = 0                   MJSW     = 0.538               PBSW     = 1
+CJSWG    = 0                   MJSWG    = 0.538               PBSWG    = 1
+TCJ      = 8.42E-04            TCJSW    = 6.69E-04            TCJSWG   = 6.69E-04
+TPB      = 1.47E-03            TPBSW    = 8.68E-04            TPBSWG   = 8.68E-04
+JS       = 3.52E-07            JSW      = 3.0E-13             NJ       = 1.0392
+XTI      = 3.25                NQSMOD   = 0                   ELM      = 5
+CGDO     = 'Cgdo_n18'          CGSO     = 'Cgso_n18'          TLEVC    = 1
+CAPMOD   = 3                   XPART    = 1                   CF       = 0.00
+ACDE     = 0.64                MOIN     = 24                  NOFF     = 1.2025
+DLC      = 8.5E-09             DWC      = 4.5E-08
+NLEV     = 3                   AF       = 0.85                KF       = 1.5E-24
* Diode Model
.model ndio18_rf D
*
+LEVEL    = 3                   JS       = 3.52E-07            JSW      = 1E-15
+N        = 1.0233              RS       = 8.89E-09            IK       = 1.52E+05
+IKR      = 2.78E+05            BV       = 11.0                IBV      = 277.78
+TRS      = 1.51E-03            EG       = 1.16                TREF     = 25.0
+XTI      = 3.0                 CJ       = 0.000968            MJ       = 0.346
+PB       = 0.7                 CJSW     = 4.18E-10            MJSW     = 0.538
+PHP      = 1                   CTA      = 0.000842            CTP      = 0.000669
+TPB      = 0.00147             TPHP     = 0.000868            TLEV     = 1
+TLEVC    = 1                   AREA     = 3.60E-09            PJ       = 2.4E-04
+FC       = 0                   FCS      = 0
.ends n18_ckt_rf

网友A:
model里面的mos管是以subckt定义的,你电路里面的mos管是以device定义的。建议改为:
.subckt INVX1 Y A
XM0 Y A GND GND n18_ckt_rf  l=0.18u w=0.6u
XM1 VDD A Y VDD p18_ckt_rf  l=0.18u w=0.9u
.ends INVX1

网友(2024-10-22):
引用 网友A:
model里面的mos管是以subckt定义的,你电路里面的mos管是以device定义的。建议改为:
.subckt INVX1 Y A
X ...

解决了,是这个原因,强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