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DDR的实际带宽与理论带宽的差异原因是什么?

楼主(2019-01-07):
Hi All:
最近在调试手机的性能的时候,碰到下面的问题:

1. 我们有款产品用的是LPDDR4,把它锁在1200mHZ,它的带宽理论上应该是 1200M * 2 * 32bits / 8 = 9600MB/s 吧?
  但是现在软件上测试 它的极限只能到  4685MB/s, 这个带宽的利用率只有 4685/9600 ~= 49%

2. 我们还有一款LPDDR3的产品,把它锁到933mHZ, 理论带宽是 933*2*32/8 = 7464MB/s
  软件上测试 它的极限带宽只能到 5133MB/s, 这个带宽的利用率有 5133/7464 ~= 69%

a. 这种硬件理论带宽和软件测试出来的带宽的差距主要原因有哪些?

b. LPDDR4竟然比LPDDR3还差,这有哪些原因?
c. 大家目前实际项目的产品中,实际带宽能达到理论带宽的多少比率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如果软件测试方式相同,我想主要有3个方面因素:
1、芯片架构设计时DDR的访问方式以及是否留有优化的参数余量
2、DDR3和DDR4工作频率相同时,根据DDR SPEC,DDR3的利用率高。
3、DDR3和DDR4 控制器的地址映射关系以及其它参数是否处于调优状态

网友:
希望有大神可以回答这个问题,学习一下

网友:
控制器有没有对lpddr4做优化?

网友:
速度是在应用层?传输层?还是物理层?  如果是应用层,很正常。

网友:
DDR本来带宽利用率就不高,能到80%就很不错了

网友:
DDR的理論帶寬是這樣算沒錯,但是要考慮 CMD 所占用的 clk,就DRAM而言,最多就是一次存取一個 page(column)的容量,當你要存取不同的page,就要下命令,這段可以看 datasheet。每下一次,至少有一個 CAS Latency。
如圖,DDR4的Consecutive READ,這是可以達到最快的時候。但是必須是同一個 ROW的時候,若需要存取不同ROW的時候,需要下CMD,等候一個CAS的時間。這中間還不包含refresh的時間。

理論帶寬與實際帶寬的差異會依據controller而定,所以Intel與 AMD 兩邊對 DRAM的存取就是有差,DRAM interleave 做得好不好,影響更是重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