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加宽net的宽度对delay有何影响?确实有点困惑

楼主(2019-01-08):
加宽net会导致寄生电阻减小进而导致延时减小,但是加宽net也会导致寄生电容加大进而导致延时增大,现在的疑问是,加宽net的宽度后delay到底减小了还是增大了?

网友:
总体应该还是小了

网友:
单根net肯定是减少的  。一组bus net未必,可以多做几组仿真找到平衡点。

网友:
凡事要看量,你加倍了线宽,相当于clk net的走线方式
其实从时钟走线上可以看到,加宽后其实走线delay是偏小的概率更大
但是时钟也会double width double spacing,就是为了减少c