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问用理想 ad/da 想用 hspice fft 算enob

楼主(2019-01-08):
问用理想
ad/da 想用 hspice fft enob

理想
ad/da use eetop verilogA 写的

6bit a/d and d/a

Xdac d0 d1 d2 d3 d4 d5
vo dac

Xad vin clk d0 d1 d2 d3 d4 d5 adc

Vin clk 0 pil(0,3,2u,1n,1n,0.125u,0.25u)

Vin vin 0 sin|(1.5,1.5,fin)

.param fin=4000k
tin=1/fin

.param fin=fs/1024
tstop=3*tin+10u

.tran 1u tstop

.fft v(vo) start=1u stop=tstop np=1024 freq=fin

6bit a/d
dac
应该接近
5.x. hspicesim
2.75

无法用matlab

Sandworkadctools 要如何使用
??

网友:
fft的时间窗口(stop-start)需要恰好为奇数个整周期

网友:
重新定义指令如下:
.param NFIN=277
.param FS=4MEG
.param NSAMP=1024
.param fin=(NFIN/NSAMP)*FS

.tran 0.1n '(NSAMP+1)/FS'
.fft V(Vo) np='NSAMP' start=1u stop='1u+NSAMP/FS' freq='fin'

其中NFIN要是质数,具体可参考Data Converter那本书。start的时间应该要等你输出稳定的时候的时间,一般也不会取整吧,或是990n试试。

楼主:
ADC 如果
12 clock 做一次, 完整须
13 clock ,

fin=(NFIN/NSAMP)*FS

需要改吗?

277 数字
何来?
Dataconvert
说是哪本书?

Thank you

网友:
right, prime number needs

网友(2019-02-11):
回复 网友A:

   意大利作者Francn Maloberti写了一本"Data Converters",西交也有出版一本中文翻译的,第一章有提到做FFT时的输入频率与取样频率之间的关系,也可参考HSPCIE手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