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用理想 ad/da 想用 hspice fft 算enob

楼主(2019-01-08):
http://bbs.eetop.cn/viewthread.php?tid=846783&extra=

hspicesim
2.75

WHY ??

Veriloga AD and DA code
eetop
找到的

不过忘了 在哪发现, 纯跑
sin. 看输出

还有一般如 mos switch snr是如何分析? Fft不会使用

使用
mos switch
sinewave .

.option fft_accurate

.param fin=4k
tin=1/fin tstop=3*tin

.fft v(vo) start=1u stop=tstop np=1024 freq=fin

.meas fft snr1 v(vo) mazfreq=1g

ft0
输出在输入freq peak, 但看其它
fft好像Y 轴都是
db方式 ,

但我到值
都不对
.

网友:
fft的时间窗口(stop-start)需要恰好为奇数个整周期, 试试改为stop='tstop+1u'

楼主:
这我
try

.param statop=1u+3*tin

.fft v(vo) start=1u stop=tstop
np=1024
freq=fin

Hspice
enob
算出
3.22

Snr=22
, thd=-27

还是有人可提供简单
6bit or 4 bit ad
+ da .

我做法是
sin -> A/D
->
D/A

DAC
输出做
fft分析

网友:
你可以先试试不用veriloga的ad, da模块, 直接对一个sin电压源做fft分析, 如果结果很好, 就说明fft语句设置没有问题, 那问题可能出在ad, da模块上.

楼主:
你可以先试试不用veriloga的ad, da模块, 直接对一个sin电压源做fft分析, 如果结果很好, 就说明fft语句设置没 ...
引用 网友A:

    use  fft sin singal

enob=11.4

snr=70db

所以
verilog D/A or A/D 有问题??

但看
.tran sim 是可动
.

那一般
a/d
convert
输出
数码值
要如分析
SNR
/ENOB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