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FPGA altera DDR3 引脚分配问题

楼主(2019-01-08):
altera FPGA ddr3在 调用时,综合通过,在fitter时,用ip自身的assignment pin.tcl 编译通过没问题,当引脚分配按照自己PCB原理图分配时(原理图是按照ALTERA的 ddr3专用引脚分配的),出现错误,哪位路过的大神指点一下?

网友:
上错误图片。最简单的方案是重新建立工程,按步骤重新走一次流程。网上有个视频教程!很多原因会导致出错!我刚好最近调试了这个东西。

楼主:
这是在fitter时,报的错误
回复 网友A: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哪个视频,大神可否分享一下,不胜感激!回复

网友:
altera DDR3的配置,通常都要注意DQ與DQS是否有在同一區塊(bank),clk輸入腳的位置也會影響。

网友:
同求,同样遇到这样的问题

网友:
感觉还是xilinx的ddr core做的更好一些,分配好之后还能validating一下,如果提示successful,一般就没有问题。在几个型号上都验证过的。

网友:
記得之前做過一次,貌似樓主的錯誤資訊,後來是把 DDR IP要的 CLK 輸入,不能使用 DLL IP 的輸出,而是要單獨給個 PIN 腳輸入。我是使用 DLL 輸出到 某一 外部PIN後,再由外部 PIN 拉進來到 DDR IP。

网友:
前端设计论坛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