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使用ideal_dac的问题

楼主(2019-01-08):
最近在尝试调用candece中的ahdllib中的dac_8bit_ideal进行仿真时,发现如下问题:仿真时间短一点,dac的输出数据还好一些,但仿真时间很长,输出数据就变掉了。
仿真电路如下图所示:就是把一个理想adc接上那个理想的dac

下图是设置tran仿真时长为50ms得到的仿真结果
下图是仿真时长为700ms得到的结果

理想的verilog-a代码怎么会有这种情况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这种情况一般是自身仿真设置的问题。看你用的12bit ADC/DAC,应该是改了代码吧。先检查代码有否改错或者两个模块用的上升时间、下降时间、转换时间等的缺省值设置是否合理或一致,其次采样频率对应的采保时间应远大于上述的时间,再者仿真时长不同则可能有step精度不同的问题吧。你可以试试把长时间仿真的步长改成固定的小一点的值,或者将ADC的并行输出码用同步的理想DFF处理一下再输出给DAC看看,意见仅供参考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感谢,朋友的详细回复   我已经找到问题了,是我改的代码里trise和tfall这两个参数的值是默认的0,可能会对不同的仿真时长产生影响。我重新设置为1n,就OK了

网友B(2021-04-21):
请问楼主可不可以具体说说如何改代码啊?最近毕设需要一个6bit的DAC,一直没弄出来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请问楼主可不可以具体说说如何改代码啊?最近毕设需要一个6bit的DAC,一直没弄出来 ...

他那个理想模型是va,你可以打开来自己看到的,自己照着改一下就ok了

网友:
提供一个搭理想DAC思路:可以用多个VCVS级联,然后调整每个的gain,最终是可以实现任意bit的理想DAC的

网友(2023-10-13):
楼楼你好,我最近也在弄一个12位的dac,是用dac_8bit_ideal的代码改了一下,但是在仿真时发现dac并没有输出,能不能看一下你的dac的代码,我对比找找原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