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按F键为什么不能最大化?

楼主(2019-01-08):
用layout XL功能调取器件后,调整了一下器件的位置按F键发现不能放大到最大画面。视图中一部分没有器件的区域也被显示出来。请问如何放到最大视图?

网友:
F键本来就是调到当前窗口最大,你看看显示的那个区域有没有其他层,把layer全部显示出来。你也可以在bindkey中改一下F键在当前窗口下所显示layout的大小

网友:
排除二楼讲的未显示出所有layer的原因之外的话就是virtuoso的一个常见bug了,有时候将这个cell另存为另外一个cell问题就没有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请教下,您讲的调整当前窗口下layout大小是什么功能啊,对应的是哪个函数呢

网友:
另存cell或新建cell 将layout copy过去

网友:
我没遇到过这个问题,注意下大小写应该就可以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谢谢解答,像你说的另存一个cell可以解决这个问题。但我是新手没用到什么函数,不懂你什么意思。能解释一下怎么运用函数吗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这个方法可以解决问题。谢谢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问一下Bindkeys里面,F键的函数后面的数字是怎么个意思?我们自带0.9,一般能够全部显示?

网友:
这是个经典bug,layoutXL带来的steiner。steiner可以理解成annotation的‘端点’,也是object的一种,只是用户在界面上不可选而已。

网友(2020-09-14):
很赞,问题解决

网友(2021-02-24):
foreach(st geGetEditCellView()~>steiners dbDeleteObject(st)) 保存为 .il 的文件  然后load