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#USB#接收器#

楼主(2019-01-08):
有没有人知道USB接收器特性中说“接收器必须具有至少200mV的输入灵敏度”是啥意思啊?

网友:
USB2.0的信号幅度最大只有400mV

网友:
    MIPI在高速模式下(1Gbps以上)電壓僅有200mV

USB3  200 mv  +/-

网友:
一般來說receiver sensitivity 是指V+減V-能收下來的最小振幅usb2.0 sensitivity有這麼差嗎?

网友:
差分幅度大于200mV,视为有效数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