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教calibre-LVS下的两个规则文件分别怎么用

楼主(2019-01-08):
刚刚接触版图,想请教前辈们一个比较愚蠢的问题。我用的是smic40的工艺库,calibre-LVS下有两个.lvs文件,名字后缀分别为CCl.lvs和XRC.lvs,请问哪一个可以用来做LVS验证的规则文件啊?我分别用二者试了,前者结果为incorrect,后者结果为correct,这是为什么啊?万分感谢大家~

网友A:
其实两者差别不大,CCI是只用CALIBRE做LVS,然后用STARRC作寄生抽取的流程,里面应该把抽寄生的开关打开了,你自己改下设置,就没区别了。

CALIBRE.LVS就是全套走CALIBRE自己的流程,抽寄生后面也走XRC的流程。也应该有抽寄生的开关,走XRC的时候要打开的。

还有QCI的流程,也是先用calibre做LVS,然后用QRC去做寄生抽取。

网友:
楼上朋友说的很清楚,赞一个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您讲解得很详细!非常感谢!   方便的话还想请教您一个问题,我打开了抽寄生参数的option,然后用XRC.LVS文件跑PEX,但是一直报compilation error,提示undefined layer name parameter:alpa_inter,请问这是为什么呢?谢谢!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这个不清楚,我没用过S家的40. 感觉是层定义的问题,建议你直接咨询S家的AE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好的!多谢您啦!

网友:
这个报错是铝线的某个提取层次没有。

以前发生这个问题,不是PEX步骤出问题,是第一步LVS提取不完整。

不知道,你是不是这个原因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好像不是这个原因呢。。是我改规则文件中include .R文件什么的时候搞乌龙了。。非常感谢您的回复哇!

网友(2019-04-23):
百度云呢 ?

网友(2019-06-27):
引用 网友A:
其实两者差别不大,CCI是只用CALIBRE做LVS,然后用STARRC作寄生抽取的流程,里面应该把抽寄生的开关打开了 ...

简洁明了,非pv的围观学习了。

网友:
二楼赞一个

网友(2020-04-20):
引用 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求问  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呢?

网友(2024-11-22):
我也是想要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