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脚本大牛帮忙给一个layout skill

楼主(2019-01-08):
想要实现一个快捷功能,可以将版图中的layer1全部替换成layer2.本身这个功能可以通过replace实现,不过由于版图的数量比较多,需要替换的layer*也特别的多。
希望有技术大牛提供一个能解决问题的skill.

下面是replace操作时候的code:
leSearchForm->criteriaScrollView->value0->value = "layer1 drawing"
_leiApplySearchCB(hiGetCurrentForm())
leSearchForm->replaceCriteriaScrollView->replaceLayer0->value = "layer2 drawing"
_leiSearchReplaceCB("all")

网友:
先用dbGetTrueOverlaps把layer1全部找出来,然后把layer1的lpp换成layer2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修改layer mapping file 就可以了吧

网友(2020-07-15):
蹲答案,呼叫大神

网友:
foreach(td_sp cv~>shapes
when(td_sp~>lpps==list(source lpps)
td_sp~>lpps=list(target lpps)
)
)

网友A:
有很多方式可以实现,不知道你喜欢哪类的。上面给了一个最基本的lpps替换方法。
你是要替换整个库呢,还是说多个库从TOPCELL开始依次替换到底层?

网友B(2020-10-02):
引用 网友A:
有很多方式可以实现,不知道你喜欢哪类的。上面给了一个最基本的lpps替换方法。
你是要替换整个库呢,还是 ...

多个库从TOPCELL开始依次替换到底层,请教大神这个怎么操作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多个库从TOPCELL开始依次替换到底层,请教大神这个怎么操作?

从TC开始往底层遍历inst就好了,也可以把这几个库的每个单元对应的layout都遍历一遍,这个可能好写一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