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教大神:pin placement之后,pin飞过去了,label留在原地

楼主(2019-01-09):
pin placement之后,pin飞过去了,label留在原地,还得把label一个个移过去,尴尬。。。

网友:
没明白你说的意思,若pin不放在layer上应该打不了label的

网友:
看标题感觉有一种淡淡的忧伤

网友A:
爱的不够,所以不能比翼双飞
产生pin时不要选“text display” 用 “label"试试看

网友(2019-05-31):
生成pin的时候,应该有label attach pin的选项,label就可以跟着pin一起飞了。

网友B(2022-04-02):
我现在是都过去了,但是label隐藏了,要选中才显示,好尴尬啊。

网友:
求具体的飞pin操作,希望大神们指教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爱的不够,所以不能比翼双飞
产生pin时不要选“text display” 用 “label"试试看 ...

text display和label有什么区别?

网友(2024-08-26):
引用 网友B:
我现在是都过去了,但是label隐藏了,要选中才显示,好尴尬啊。

请问解决了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现在是都过去了,但是label隐藏了,要选中才显示,好尴尬啊。

打开display 在面板的options里面可以选择显示PIN name

网友(2025-01-15):
引用 网友B:
我现在是都过去了,但是label隐藏了,要选中才显示,好尴尬啊。

请问解决了吗?同样飞pin之后label不见了,选中pin才能看到,也search不到,跑lvs也没有Unattached label的warning