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[已解决]Cadence ADE仿真器报错

楼主(2019-01-09):
各位大佬们好:
小弟最近想用spectre做一个简单的仿真,结果跑仿真的时候报错了(如下),请问一下有没有哪位大佬知道是什么情况啊?
小弟用的是IC06.15.510以及MMSIM13.10.066

报错信息如下:

etlisting Statistics:

Number of components:    5

Elapsed time:          0.0s
Errors: 0
Warnings: 0
      ...successful.
compose simulator input file...
Loading devCheck.cxt
      ...successful.
start simulator if needed...
      ...successful.
submitting job...
t
t

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
## Check Calclator Function
##  Window name: Virtuoso Analog Design Environment
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
No errors.

*Error* lbpsGetComponentHandle: Could not create handle to server

楼主:
已经解决。

抱歉,小弟闹乌龙了…低等错误…

在setup→simulator/directory/host选项中,我把服务器选择成了distributed(分布式计算),且没有指定运算机器,导致报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