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请教各位,vcs仿真,verdi查看波形,部分信号是NF

楼主(2019-01-09):
vcs版本:vcsmx2016.06   verdi版本:2016.06
使用vcs进行simulation后产生fsdb,使用verdi查看各种寄存器波形都没有问题,但是我如果想要添加tsmc memory simulation model内部信号时,发现无法找到。我如果通过nWave直接看fsdb波形,按g看波形hierarchy时,发现在memory 例化内部没有信号。然后我发现原因应该是tsmc memory simualtion model文件里有:  `celldefine    `endcelldefine 。我是在想vcs有什么option可以dump这些model内部的信号吗?(虽然我已经仔仔细细找过了,没有找到,不知道各位有什么好的方法)

另外一点,我try了irun的flow,不加什么option,正常dump waveform后,在verdi中可以看到model内部信号。

谢谢~~~~

网友(2019-02-22):
请问如何解决的?

网友:
在tb里添加$vdcplusmemon(0,模块路径)

网友:
在tb里添加$vcdplusmemon(0,模块路径),打错了是vcd