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XRC CalibreView求助

楼主(2019-01-09):
XRC CalibreView CCC模式提后仿,出现上图错误。LVS是OK的。
求助大牛 可能是哪里的问题?

xrc

xrc

楼主:
补充下RCCC模式可以,但CCC模式就不行。期待大牛指点方向

网友:
没遇到过这个error,帮顶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用了总线结构吧把<>  改[]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