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怎么把一个数归一化到300以内,即如果是301则减去300变成1,以此类推?

楼主(2019-01-09):
如果是-1则加上300变成299而原始的数是一个八位数(十进制),即可能会有23343333这样的数转成300以内的数。
我试了一下用
if
else if
else if
...
语句遍历大概80种情况
综合的结果占用了 sparten6的12%的LUT资源
感觉太占资源了

有什么解决办法吗?

网友:
x%300  取余  vhdl支持%  verilog不支持%符号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哦,   那么,1,对于VHDL,如果是 -299 % 300,能得到 1 吗?(-299 + 300 = 1)
            2,如果我用的语言是verilog,那么怎么办?自己写吗?
            3,VHDL 的 % 占用资源情况如何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