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SAR ADC中DAC电容中温度计码电路!!!!!

楼主(2019-01-10):
请问大家,对于SAR ADC中,使用温度计码电路的好处是什么,或者大家有介绍这方面的相关论文!!谢谢

网友:
主要是为了DNL,
二进制码,3 -> 4,需要把三个cell从1翻到0,把四个cell从0翻到1;
温度计码子,只需要将一个cell从0翻到1;
这个地方offset的方差就只有1/sqrt(7)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您好,你说的cell指的是什么?能具体说一下嘛,指的是DAC电容开关切换的时候吗

网友(2022-08-05):
引用 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cell指的是不同权重的电容,是在DAC电容开关切换的时候

网友(2024-11-20):
有个问题请教,SAR什么策略的开关方式,会产生MSB由011到100的翻转呢?SAR不是比较完一位就确定一位了吗,就算是传统的开关策略也只会向前更改一位,什么策略会出现更改前面好几位的情况呢

网友(2025-08-07):
6年过去了,请问有温度计编码的SARADC论文分享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