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UC2844的一点问题

楼主(2019-01-10):
现在手里面有个项目,电源管理芯片用的是2844,做的单端反激式电源,因为产品对IP防护等级要求比较高,所以产品的密封性比较好,这就导致了2844这个芯片温度过高,最高温度都达到了105度。 想问下论坛里的大神,有没有一款芯片和2844类似,但是可以承受120度高温的!!

网友:
上了对方回答说浪费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UC1842可以到125度。
    UC2844不应该有这么烫的,是不是设计上有些问题?
    特别是VCC电压,是不是偏高了,可以在线路中串联一个几十欧姆的电阻限流到10mA以下。要注意反击变压器的匝比。

网友(2019-02-25):
这么高的温度,应该是合封了功率器件产生的?

网友(2023-12-06):
密封好,必须做好散热,否则时间长了,什么芯片都受不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