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sansen划红线这句是为什么呢?

楼主(2019-01-10):
sansen划红线这句是为什么呢?

网友:
感觉是共源共栅的输出阻抗为gm*rDS*RB,RL小于这个值以前Av=-gm1*【(gm*rDS*RB)//RL】≈-gm1*RL,RL超过这个值之后增益基本就恒定了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建议看英文原版。没有任何必要看翻译版本。

楼主:
RL不远远小于gm*rDS*RB,不好约等于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