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教大佬,如何快速将版图所有layer1换成layer2

楼主(2019-01-10):
请教大佬,如何快速将版图所有layer1换成layer2

网友:
同一个cell里面的可以做到,不同cell里的我也想知道怎么能替换

楼主:
已解决。谢谢。导出gds时写个layer map file文件就可以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怎么写的map文件可以告知吗

网友:
calibredrv 打开gds替换掉里面的layer就可以了

网友:
同求,分享一下您自己写的layermap文件可以吗?

网友:
虽然楼主意见解决了,但是在skill里面
进入到不通cell 底层  有个命令可以参考
obj~>master~>lpps~>shapes~>lpp

楼主:
layer1 drawing 3 0
我原本的layer1要导成layer2 ,layer2 的在gds是number 3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会skill的就是厉害,羡慕

网友:
用skipper也可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