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Virtuoso 6.1.7问题求助

楼主(2019-01-10):
求助各位大佬一个问题:我建了一个LIB,把电路COPY过了,因为这个电路的版图是从上一版的修改过来,所以我把上一版的版图也COPY了过来,但是在做XL时,打开的电路和版图都是对了,但是physical hiearchy里面的logical那一栏的LIB信息还是就LIB下的,这个要怎么修正(因为发现不修正,从TOP下去的时候,出现的电路资讯是就LIB的电路资讯)

另外想问一下6.1.7里面有什么新的特别好用的功能

就是这一栏

就是这一栏

网友:
你这个copy的话要点击update吧,如果不点击直接copy,就可能是原来电路的信息,不知道楼主是不是这个意思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不知道你说的UPDATE是不是图片这边,如果是,这个是一直点这的

网友:
是的,你的电路中有没有调用cell,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算有吧,因为底层的BLOCK都没有这样,是正常的,就是到上几层,调用底层BLOCK的heir开始有这个问题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还有一个情况不知道会不会导致这个,就是因为617是最近才开始用,上一版的LIB是616时建成的,这个不知道会不会有影响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版本的问题我不知道会不会影响,你可以再同一个版本下验证一下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嗯,这个昨天试过了,新版本建LIB然后做COPY,不管是COPY到新的LIB还是旧的LIB都可以,没有出现这样的问题,就是旧LIB做COPY有问题,看起来可能会有影响,就是不知道解决方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