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关于运放的问题

楼主(2019-01-10):
小弟刚接触不久,在一边仿真,一边学习拉扎维这本书,请问这个电路我得到的相位裕度是不是102.6度?看书放大器的相位裕度一般在60度左右吧,我得到的这么大的相位裕度会有啥后果啊?一个合格的放大器的相位裕度在什么范围啊?提前谢谢了

楼主:
回复 楼主:

楼主:
回复 楼主:

网友:
你这是裕度已经不够了,不稳定了,再仔细看看相位裕度的概念。

网友:
学习allen这本书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相位裕度书上写的PM=180+增益交点对应的相位,在我的图中增益交点对应的相位-77,那么PM=180+(-77)=103,不知道错在哪了。

网友:
你的初始相位是180°,对于你所说的0dB对应的相位-77°,已经下降了257°啦,如果你的初始相位是0°,是0dB对应的相位值加180,你可以把你的信号源INP、INN初始相位调换一下

网友:
楼上说的对,相位裕度是跟DC时候的相比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180怎么来的,再好好理解一下。

网友:
你这仿真电路没加反馈?直流工作点不对吧

楼主:
回复 5# 122013137 好的,谢谢您的建议。买了一本Allen的书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谢谢您的帮助,小弟明白了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谢谢您的帮助,明白怎么回事了。再问您个问题,那相位裕度在什么范围内说明设计的电路是合理的啊?

网友:
相位裕度没有理解清楚!
相位裕度引出的意思是要求增益为1的时候,输出相位相对直流的变化小于180度。
所以看相位的时候,先看单位增益的相位与直流相位差的绝对值,如果大于180度就没意义了。系统不稳定。
小于180度的话,用180度减去这个绝对值就是相位裕度PM。
要求稳定的系统PM至少是45度。
一般做到60度,即单位增益处的相位减去直流相位的绝对值为120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