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28nm工艺下这个DRC错误怎么解决

楼主(2019-01-11):
如题,OD.S.14

如果高亮后就在下图中的红色框中。两个矩形是电容,周围没有MOS管,求大佬帮忙看一下,谢谢了

网友:
这种后期utility加DOD和SR_DOD能解掉这个错,前期肯定搞不定啊,总有大块的STI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好的,谢谢了

网友:
后面加完dummy 应该就没了

网友:
就是因为较大区域内没有od,不够均匀,rule里面是将DOD和SR_DOD以及OD一起来算的,所以如楼上几位所讲,补完dummu od以后应该就没有这个问题啦

网友(2019-07-02):
可以加个好友吗  正在画28的版图   也有些问题  讨论下  DXY5501366

网友B(2022-01-16):
这个SR_DOD是指的什么层次啊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这个SR_DOD是指的什么层次啊

DOD就是dummy od的意思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DOD就是dummy od的意思

好嘞好嘞 谢谢您!

网友D(2023-12-31):
引用 网友C:
DOD就是dummy od的意思

DOD是dummy OD没错

SR_DOD是啥?  多出来的SR是指啥,谢谢

网友:
没做过T,SR_DOD的SR,盲猜sealring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DOD是dummy OD没错

SR_DOD是啥?  多出来的SR是指啥,谢谢

SR一般指sealring

网友:
谢谢楼上两位,这样解释合理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DOD是dummy OD没错

SR_DOD是啥?  多出来的SR是指啥,谢谢

DOD就是普通的DUMMY OD,SR_DOD设计规则里面解释的很详细,就是更加严格的要遵循一定设计规则的dummy od,是要和正常OD一样做OPC等操作的,而普通的DOD则不需要。

上面猜seal ring的是真的盲猜了,稍微读下设计规则就知道,带SR的都是靠近主OD/PO的,是影响器件表现的,所以有专门的设计规则。seal ring是芯片周边一圈的,完全不相干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DOD就是普通的DUMMY OD,SR_DOD设计规则里面解释的很详细,就是更加严格的要遵循一定设计规则的dummy od ...

感谢 感谢  附图里那段文字我也读了  但是之前没做过 没基础  所以没有深入的理解

网友D:
引用 网友E:
DOD就是普通的DUMMY OD,SR_DOD设计规则里面解释的很详细,就是更加严格的要遵循一定设计规则的dummy od ...

顺便再请教一个问题,好多layer都有Crt的前缀,比如CrtM0/CrtPO,这个Crt是啥意思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顺便再请教一个问题,好多layer都有Crt的前缀,比如CrtM0/CrtPO,这个Crt是啥意思呢
...

Crt是啥缩写我也搞不清楚,但是我知道CrtM0和CrtPO代表啥,就是几层layer做逻辑运算后产生的新层,设计规则一般开始的地方会有个表格告诉你这些LAYER怎么定义的

网友(2024-07-09):
引用 网友E:
DOD就是普通的DUMMY OD,SR_DOD设计规则里面解释的很详细,就是更加严格的要遵循一定设计规则的dummy od ...

请问一下,SR是那个单词的缩写呢

网友:
检查你的rule file’s power name & ground name是否与layout一致
或是检查你的rule file’s power name & ground name是否有宣告

网友:
28nm对密度 面积要求会相对多一些  OD PO 金属都会有要求而且检查的步进距离也小  所以要尽可能的均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