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28nm工艺下mark net的问题

楼主(2019-01-11):
我现在connectivity->net-> mark,mark A点,但是B点也一起亮了,而显然A,B两点并没有通过金属连接,我猜想是因为对MOS管而言,S,D都在OD上,而这里的mark是通过OD来辩别的,那么现在问题来了,如何把它调成只看金属线间的连接呢,谢谢了

网友:
在mark net 下点击F3,将OD和其他层去掉,只显示金属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请问一下该如何操作啊,新手不太懂,谢谢了

网友:
点到Via layers 处将OD poly等去掉勾选,只留金属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非常感谢!

网友:
一般highlight前都将od、po相关的连接关系给关掉的,否则都亮起来了不好debug

网友(2019-02-25):
求助各位大神:IC51下如何实现IC61中stopLayer的功能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