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MOM电容过lvs的问题

楼主(2019-01-11):
如果有手画的MOM电容的话,原理图中放的是analogLib里的理想电容,该如何过lvs呢,现在知道有一种办法是直接lvsIgnore,但是这有一些问题,比如A-MOM-B, C-MOM-D和A-MOM-D,C-MOM-B这个是检测不出来的。求助,谢谢了

网友:
手画的MOM之前一直的做法是手动将cdl中的这些MOM注释掉,不过这样具体接的是多大的电容就只能靠layout自己来保证,不过一般后仿没问题就是真没问题啦

网友:
没手画过MOM,有种思路可以建议:电路对理想电容建成cell,版图也对手画MOM建立对应cell,然后用lvs box。
连接关系可以对应起来,lvs也可以过。就是有点麻烦。

网友(2022-07-19):
请问楼主问题解决了吗?

网友:
LVS command file 需要增加MOM电容的定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