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安装DK28的时候遇到问题,求大佬帮助

楼主(2019-01-11):
DK28的readme里有这样的内容:

Installation with Cadence & Mentor ADMS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1)Setup the following variables by executing the commands :
setenv CDS_INST_DIR <full path to Cadence IC 6.1.4 installation>
setenv mgc_ams <full path to MGC ADMS 2010.2 installation>

我试了下面这样,指到cadence安装的路径
setenv CDS_INST_DIR < /home/tools/Cadence/IC617/617.721 >

显示:
Missing name for redirect.

请问这里的full path to Cadence IC 6.1.4 installation 是需要指向一个具体的什么文档吗?我指向cadence安装路径了为啥还是不行呢?

网友:
不需要尖括号,直接setenv CDS_INST_DIR 全路径名称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哦哦 明白了 非常感谢
再请问一下:
  * Modify the path to Cadence's MMSIM.  (the one supported is MMSIM 101)
  * Check and modify the path of the CDS_INST_DIR variable to the UNIOPUS wrap of Cadence IC
  * Modify the LM_LICENSE_FILE variable according to your installation
  * Modify the section for Calibre installation and license.

这里面LM_LICENSE_FILE在哪里查看呢?

网友:
在工作目录或根目录下打开隐藏文件,在.cshrc文件里应该有定义license路径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嗯嗯 找到了 非常感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