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skill中 如何控制for循环中执行一次间隔的时间

楼主(2019-01-11):
想要多次仿真,使用for循环,看无法控制for运行一次指令所需要的时间,连续运行循环会造成冲突。求助使用Skill来设定一次循环所需要的时间

网友:
ocean 无法实现么?

楼主:
ocean 中有wait指令 不熟悉ocean  将所有要执行的代码放到了for循环中  避开了这个问题  但是运行时间加长

网友A:
Title

发现了一个可以做delay的办法
利用cputime()

procedure(delay(x)
let((a b c)
a=cputime()
b=a+int(x)
c=cputime()
while((b>=c)
;printf("delay working\n")
c=cputime()
);while
printf("\nfunction over\n")
);let
);pro
delay(50);

cputime()获得的数据单位好像是六十分之一秒,不知道对不对,反正这个函数我使用正常。
关于  cputime的解释如下:
cputime(
)
=> x_result

Description
Returns the total amount of CPU time (user plus system) used in units of 60ths of a second.
Value Returned

x_result
CPU time in 60ths of a second.

网友(2021-07-01):
引用 网友A:
发现了一个可以做delay的办法
利用cputime()

大佬,厉害呀,确实可行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发现了一个可以做delay的办法
利用cputime()

为啥不用sleep?

网友(2021-08-11):
引用 网友B:
为啥不用sleep?

因为没看到  懒得到处找 就自己写一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