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解决] 【已解决】关于LVS Compilation Error

楼主(2019-01-11):
请教一下大家,同样的设计之前可以通过LVS验证,但今天再run LVS时却报了compilation error,Error INP1 on line1 of  SVRF generated from TVF—superfluous or invalid input object:*. 请问这是为什么呀?同样的设计与规则文件,我真的什么都没有改动。。谢谢大家了!P.S. 工艺库是smic40,Virtuoso版本是6.1.7-64b,Calibre版本是2016.2

网友:
只是你自己认为什么都没改动吧,哈哈,从报错类型来看是输入的东西有问题,先假定LVS验证文件自身没有问题,把你的library重新 attach一下pdk library,然后重新转出gds再试试;
如果不行就试试重新抓取一份原始的LVS验证文件来用,如果还不行找一个简单的gds来试试(比如说一个反相器),如果用原始的LVS commandfile简单的gds都有问题那应该就是验证环境真有问题了;
另外看看你的commandfile里面有没有include其他文件,是不是include的文件变化了;
如果你之前用的就是calibre2016.2能过那现在应该和版本没啥关系。

网友:
没遇到过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已经搞定了!确实是我自己马虎了。。include的时候搞了个大乌龙。。见笑了hhh 非常感谢您呀~!

网友B(2020-05-23):
楼主,您好!我跑LVS遇到一样的报错,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呢

网友B:
引用 网友B:
楼主,您好!我跑LVS遇到一样的报错,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呢

在calibre菜单下Setup里选择Netlist Export,然后在include file里输入source.add路径(/../../source.add)即可解决

网友C(2023-08-31):
引用 网友B:
在calibre菜单下Setup里选择Netlist Export,然后在include file里输入source.add路径(/../../source.add ...

请问add是什么文件,一般都在哪里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请问add是什么文件,一般都在哪里呢?

一般LVS包里有

网友(2023-12-11):
这是因为电路中有电容,或电阻时需要加source.added文件。一般在规则文件同级目录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