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pattern

楼主(2019-01-11):
请教一个问题,tmax最后写出的pattern,提交给ATE必须是serial的吗?也就是write_pattern -format  stil -serial -replace ?

网友:
parallel只是仿真pattern的capture是否都ok, 速度快,pattern直接就强制放到内部PI/PO了,ate的pattern只能是shift进芯片,当然全部是serial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谢谢回复, 那我可以写出serial的pattern,然后拿这个pattern进行并行仿真吗?就是write_pattern -format  stil -serial -replace
然后,write_testbench -parameter {-parallel  .....},用生成的tesbench仿真并行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