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nsys em安装启动请教

楼主(2019-01-11):
ansys em19.1安装过程一切顺利,但在第一次启动ansyedt时配置到configuring Binaries那一步出现错误崩溃:

/ansys/AnsysEM/AnsysEM19.1/Linux64/ansysedt.exe : error 134
    > /ansys/AnsysEM/AnsysEM19.1/Linux64/ConfigureSoftware.bash: line 858: 22974 Aborted                 (core dumped) "$1" -RegServer > "${_reg_oelog}" 2>&1

ConfigureSoftware.bash failed with errors.

[1]    Exit 135                      /ansys/AnsysEM/AnsysEM19.1/Linux64/ansysedt

系统是RHEL6.9,请问是什么问题?有类似经验的请指点一下,多谢!

网友:
我也没有安装成功~

网友(2019-02-22):
回复 楼主:

   楼主,把你的软件能给分享一下吗

网友(2019-05-10):
遇到了和楼主一样的错误,楼主现在解决了吗

网友(2022-11-23):
好像需要联网才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