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spectre veriloga 编译问题

楼主(2019-01-12):
各位大神,有没有遇到virtuoso  内编辑完成verilog-a文件保存退出后,没有提示生成symbol的命令,command line有报如下的错误,
在parsing 文件前,我们还要其他的设置吗?

刚开始学习verilog-a,求各位大神不吝赐教

楼主:
verilog-a,代码没有问题,代码在其他编译器上验证过了

楼主:
cadence 也查到有人问样的问题了,没看到回答

网友:
spectre路径不对吗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应该是哪里没有 link 对,回去检查下  .cdsinit 文件,

    Verilog-a的解析,会用到哪些组件,errors 内部包含的信息太少了,太模糊

网友(2022-04-24):
引用 楼主:
verilog-a,代码没有问题,代码在其他编译器上验证过了

请问除了cadence还可以用什么编译

网友:
我印象,源代码敲完以后,必须再从cadence自己的browser里打开verilogA文件,再保存退出,就可以自动进入symbol产生对话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