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CS安装后使用问题

楼主(2019-01-13):
如题,楼主在成功安装并破解VCS后,尝试使用了一下示例工程直接make, 但却遇到了如下问题:

vcs -full64 \
-cpp g++-4.8 \
-cc gcc-4.8 \
-sverilog \
-debug_all \
-l com.log \
-f rtl.lst
*** Using c compiler gcc-4.8 instead of cc ...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hronologic VCS (TM)
       Version M-2017.03-SP2_Full64 -- Sat Jan 12 17:40:16 2019
               Copyright (c) 1991-2017 by Synopsys Inc.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LL RIGHTS RESERVED

This program is proprietary and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of Synopsys Inc.
and may be used and disclosed only as authorized in a license agreement
controlling such use and disclosure.

Parsing design file './timescale.v'
Parsing design file './AndOr.v'
Parsing design file './SR.v'
Parsing design file './XorNor.v'
Parsing design file './Intro_Top.v'
Parsing design file './TestBench.v'
Top Level Modules:
       TestBench
TimeScale is 1 ns / 100 ps
Starting vcs inline pass...
1 unique modules to generate
        However, due to incremental compilation, no re-compilation is necessary.
make[1]: Entering directory '/home/alan/Desktop/Verilog_Project/code/lab01_instroduction/csrc'
rm -f _csrc*.so pre_vcsobj_*.so share_vcsobj_*.so
ld -shared  -o .//../simv.daidir//_csrc0.so objs/amcQw_d.o
rm -f _csrc0.so
if [ -x ../simv ]; then chmod -x ../simv; fi
g++-4.8  -o ../simv   -Wl,-rpath-link=./ -Wl,-rpath='$ORIGIN'/simv.daidir/ -Wl,-rpath=./simv.daidir/ -Wl,-rpath='$ORIGIN'/simv.daidir//scsim.db.dir  -rdynamic     _2331_archive_1.so _prev_archive_1.so _csrc0.so  SIM_l.o  _csrc0.so     rmapats_mop.o rmapats.o rmar.o rmar_nd.o  rmar_llvm_0_1.o rmar_llvm_0_0.o          /home/alan/Desktop/Synopsys/vcs/linux64/lib/libzerosoft_rt_stubs.so /home/alan/Desktop/Synopsys/vcs/linux64/lib/libvirsim.so /home/alan/Desktop/Synopsys/vcs/linux64/lib/liberrorinf.so /home/alan/Desktop/Synopsys/vcs/linux64/lib/libsnpsmalloc.so    /home/alan/Desktop/Synopsys/vcs/linux64/lib/libvcsnew.so /home/alan/Desktop/Synopsys/vcs/linux64/lib/libsimprofile.so /home/alan/Desktop/Synopsys/vcs/linux64/lib/libuclinative.so /home/alan/Desktop/Synopsys/vcs/linux64/lib/vcs_tls.o   -Wl,-whole-archive /home/alan/Desktop/Synopsys/vcs/linux64/lib/libvcsucli.so -Wl,-no-whole-archive          /home/alan/Desktop/Synopsys/vcs/linux64/lib/vcs_save_restore_new.o -ldl  -lc -lm -lpthread -ldl
/home/alan/Desktop/Synopsys/vcs/linux64/lib/libvcsnew.so: undefined reference to `snpsReallocFunc'
/home/alan/Desktop/Synopsys/vcs/linux64/lib/libvcsnew.so: undefined reference to `snpsCheckStrdupFunc'
/home/alan/Desktop/Synopsys/vcs/linux64/lib/libvcsnew.so: undefined reference to `ZsExecuteNBAs'
/home/alan/Desktop/Synopsys/vcs/linux64/lib/libvcsnew.so: undefined reference to `snpsGetMemBytes'
/home/alan/Desktop/Synopsys/vcs/linux64/lib/libvcsucli.so: undefined reference to `isUcliEngineStarted'
_csrc0.so: undefined reference to `VCSGlobalData'
/home/alan/Desktop/Synopsys/vcs/linux64/lib/libvcsnew.so: undefined reference to `ZsAddBorderInstance'
/home/alan/Desktop/Synopsys/vcs/linux64/lib/libvcsnew.so: undefined reference to `snpsMemGroupSetThreadPrivate'
/home/alan/Desktop/Synopsys/vcs/linux64/lib/libvcsucli.so: undefined reference to `setEnvPair'
/home/alan/Desktop/Synopsys/vcs/linux64/lib/libvcsnew.so: undefined reference to `snpsMemGroupEnableLocks'
/home/alan/Desktop/Synopsys/vcs/linux64/lib/libvcsucli.so: undefined reference to `waitForUserInput'
/home/alan/Desktop/Synopsys/vcs/linux64/lib/libvcsucli.so: undefined reference to `initNativeUcli'
/home/alan/Desktop/Synopsys/vcs/linux64/lib/libvcsucli.so: undefined reference to `execMhpiTclCommand'
/home/alan/Desktop/Synopsys/vcs/linux64/lib/libvcsucli.so: undefined reference to `execMhpiTclCommandNoPrint'
/home/alan/Desktop/Synopsys/vcs/linux64/lib/libvcsnew.so: undefined reference to `snpsCheckMallocFunc'
/home/alan/Desktop/Synopsys/vcs/linux64/lib/libvcsnew.so: undefined reference to `ZsEvaluateDeltaCycle'
/home/alan/Desktop/Synopsys/vcs/linux64/lib/libvcsnew.so: undefined reference to `snpsFreeGroup'
/home/alan/Desktop/Synopsys/vcs/linux64/lib/libvcsucli.so: undefined reference to `storeSimLogFileHandle'
/home/alan/Desktop/Synopsys/vcs/linux64/lib/libvcsnew.so: undefined reference to `snpsGroupGetActive'
/home/alan/Desktop/Synopsys/vcs/linux64/lib/libvcsucli.so: undefined reference to `executeTclProc'
/home/alan/Desktop/Synopsys/vcs/linux64/lib/libvcsucli.so: undefined reference to `setIclCmd_ResVars'
/home/alan/Desktop/Synopsys/vcs/linux64/lib/libvcsnew.so: undefined reference to `ZsRegisterIfcSignal'
/home/alan/Desktop/Synopsys/vcs/linux64/lib/libvcsnew.so: undefined reference to `ZsMarkIfcSignalAsDirty'
/home/alan/Desktop/Synopsys/vcs/linux64/lib/libvcsnew.so: undefined reference to `ZsSetVcsValue'
/home/alan/Desktop/Synopsys/vcs/linux64/lib/libvcsnew.so: undefined reference to `ZsInitCheck'
/home/alan/Desktop/Synopsys/vcs/linux64/lib/libvcsnew.so: undefined reference to `snpsReallocFromGroup'
/home/alan/Desktop/Synopsys/vcs/linux64/lib/libvcsnew.so: undefined reference to `snps__StrdupFunc'
/home/alan/Desktop/Synopsys/vcs/linux64/lib/libvcsnew.so: undefined reference to `snpsNamedPushGroup'
/home/alan/Desktop/Synopsys/vcs/linux64/lib/libvcsnew.so: undefined reference to `ZsGetValueLocation'
/home/alan/Desktop/Synopsys/vcs/linux64/lib/libvcsnew.so: undefined reference to `ZsInitStrengthTables'
/home/alan/Desktop/Synopsys/vcs/linux64/lib/libvcsnew.so: undefined reference to `snpsMemManagerIsActive'
/home/alan/Desktop/Synopsys/vcs/linux64/lib/libvcsucli.so: undefined reference to `vcsRunUcliErrorScript'
/home/alan/Desktop/Synopsys/vcs/linux64/lib/libvcsnew.so: undefined reference to `snpsHighMemory'
/home/alan/Desktop/Synopsys/vcs/linux64/lib/libvcsnew.so: undefined reference to `registerOutOfMemHandle'
/home/alan/Desktop/Synopsys/vcs/linux64/lib/libvcsnew.so: undefined reference to `snpsCheckMallocFromGroupFunc'
/home/alan/Desktop/Synopsys/vcs/linux64/lib/libvcsnew.so: undefined reference to `snpsCheckCallocFromGroupFunc'
/home/alan/Desktop/Synopsys/vcs/linux64/lib/libvcsnew.so: undefined reference to `snpsStrdupFunc'
/home/alan/Desktop/Synopsys/vcs/linux64/lib/libvcsnew.so: undefined reference to `ZsReadDfsInstFile'
/home/alan/Desktop/Synopsys/vcs/linux64/lib/libvcsnew.so: undefined reference to `snpsLowMemory'
/home/alan/Desktop/Synopsys/vcs/linux64/lib/libvcsnew.so: undefined reference to `ZsOnDKIRegistrationFinished'
/home/alan/Desktop/Synopsys/vcs/linux64/lib/libvcsnew.so: undefined reference to `snpsCheckReallocFunc'
/home/alan/Desktop/Synopsys/vcs/linux64/lib/libvcsucli.so: undefined reference to `breakNativeTclLoop'
/home/alan/Desktop/Synopsys/vcs/linux64/lib/libvcsnew.so: undefined reference to `ZsGetDfsInstId'
/home/alan/Desktop/Synopsys/vcs/linux64/lib/libvcsnew.so: undefined reference to `snpsPosix_MemalignFunc'
/home/alan/Desktop/Synopsys/vcs/linux64/lib/libvcsnew.so: undefined reference to `ZsGetHdlVariableHandleByName'
/home/alan/Desktop/Synopsys/vcs/linux64/lib/libvcsnew.so: undefined reference to `snpsNamedPopGroup'
/home/alan/Desktop/Synopsys/vcs/linux64/lib/libvcsnew.so: undefined reference to `ZsSetNextSimulationTimeIfc'
/home/alan/Desktop/Synopsys/vcs/linux64/lib/libvcsnew.so: undefined reference to `snpsCallocFromGroup'
/home/alan/Desktop/Synopsys/vcs/linux64/lib/libvcsnew.so: undefined reference to `snpsMallocFunc'
/home/alan/Desktop/Synopsys/vcs/linux64/lib/libvcsnew.so: undefined reference to `snpsSetSmallCaching'
/home/alan/Desktop/Synopsys/vcs/linux64/lib/libvcsnew.so: undefined reference to `ZsSetLogicValue'
/home/alan/Desktop/Synopsys/vcs/linux64/lib/libvcsucli.so: undefined reference to `printIclEndMarker'
/home/alan/Desktop/Synopsys/vcs/linux64/lib/libvcsnew.so: undefined reference to `snpsGroupSize'
/home/alan/Desktop/Synopsys/vcs/linux64/lib/libvcsnew.so: undefined reference to `snpsFreeFunc'
/home/alan/Desktop/Synopsys/vcs/linux64/lib/libvcsnew.so: undefined reference to `snpsSetHook'
/home/alan/Desktop/Synopsys/vcs/linux64/lib/libvcsucli.so: undefined reference to `printIclBeginMarker'
/home/alan/Desktop/Synopsys/vcs/linux64/lib/libvcsucli.so: undefined reference to `shutDownNativeUcli'
/home/alan/Desktop/Synopsys/vcs/linux64/lib/libvcsnew.so: undefined reference to `ZsGetNumUscopes'
/home/alan/Desktop/Synopsys/vcs/linux64/lib/libvcsnew.so: undefined reference to `snpsSetOutOfMemoryRoutine'
/home/alan/Desktop/Synopsys/vcs/linux64/lib/libvcsucli.so: undefined reference to `registerPreRestartFunc'
/home/alan/Desktop/Synopsys/vcs/linux64/lib/libvcsnew.so: undefined reference to `miHeapProf_init'
/home/alan/Desktop/Synopsys/vcs/linux64/lib/libvcsnew.so: undefined reference to `snpsOutOfMem'
/home/alan/Desktop/Synopsys/vcs/linux64/lib/libvcsnew.so: undefined reference to `snpsCheckFreeFunc'
_csrc0.so: undefined reference to `M_VCSgd_reYIK'
/home/alan/Desktop/Synopsys/vcs/linux64/lib/libvcsnew.so: undefined reference to `ZsGetHdlVariableHandleByNameAndId'
/home/alan/Desktop/Synopsys/vcs/linux64/lib/libvcsnew.so: undefined reference to `ZsCloseDfsInstFile'
/home/alan/Desktop/Synopsys/vcs/linux64/lib/libvcsnew.so: undefined reference to `snpsMemSetLogFileHandle'
/home/alan/Desktop/Synopsys/vcs/linux64/lib/libvcsnew.so: undefined reference to `ZsInitModule'
/home/alan/Desktop/Synopsys/vcs/linux64/lib/libvcsnew.so: undefined reference to `miHeapOn'
/home/alan/Desktop/Synopsys/vcs/linux64/lib/libvcsnew.so: undefined reference to `snpsMallocFromGroup'
/home/alan/Desktop/Synopsys/vcs/linux64/lib/libvcsnew.so: undefined reference to `snpsPrintf'
/home/alan/Desktop/Synopsys/vcs/linux64/lib/libvcsnew.so: undefined reference to `snpsDoStackUnwind'
_csrc0.so: undefined reference to `M_VCSgd_xKpvN'
/home/alan/Desktop/Synopsys/vcs/linux64/lib/libvcsnew.so: undefined reference to `snpsNamedAllocateGroup'
/home/alan/Desktop/Synopsys/vcs/linux64/lib/libvcsnew.so: undefined reference to `snpsCheckCallocFunc'
/home/alan/Desktop/Synopsys/vcs/linux64/lib/libvcsnew.so: undefined reference to `snpsGetHook'
/home/alan/Desktop/Synopsys/vcs/linux64/lib/libvcsnew.so: undefined reference to `snpsCallocFunc'
/home/alan/Desktop/Synopsys/vcs/linux64/lib/libvcsucli.so: undefined reference to `storeMiscTfCb'
_csrc0.so: undefined reference to `SimDaiDir'
/home/alan/Desktop/Synopsys/vcs/linux64/lib/libvcsnew.so: undefined reference to `snpsCurrentGroup'
/home/alan/Desktop/Synopsys/vcs/linux64/lib/libvcsnew.so: undefined reference to `ZsGetHdlVariableHandleById'
/home/alan/Desktop/Synopsys/vcs/linux64/lib/libvcsnew.so: undefined reference to `ZsGetNextSimulationTimeIfc'
/home/alan/Desktop/Synopsys/vcs/linux64/lib/libvcsnew.so: undefined reference to `ZsFinalize'
collect2: error: ld returned 1 exit status
Makefile:106: recipe for target 'product_timestamp' failed
make[1]: *** [product_timestamp] Error 1
make[1]: Leaving directory '/home/alan/Desktop/Verilog_Project/code/lab01_instroduction/csrc'
Make exited with status 2
CPU time: 2.673 seconds to compile + .155 seconds to elab + .648 seconds to link
Makefile:4: recipe for target 'compile' failed
make: *** [compile] Error 2

实际上,在此之前,terminal报错内容是relocation R_X86_64_32S against undefined symbol,楼主搜索了一下之后发现可能是编译器版本过新的问题,于是gcc从原来的7.3换到了18.04最低可用的4.85。示例工程在另一台ubuntu18.04 with gcc4.85上亲测可用,想请问一下大家对于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吗 谢谢!

抱歉把terminal上所有信息贴了出来,这确实有点伤眼睛,但因为担心有所遗漏所以我就全贴上了,还请谅解。

网友A:
回复 楼主:

可参考 https://www.cnblogs.com/sunic/p/9899013.html使用 -LDFLAGS -Wl,--no-as-needed参数
不过,为什么我的Ubuntu18.04也会有这个错误?

网友(2019-04-23):
楼主厉害了,2017的版本。。。

网友:
没用过2017版的。http://bbs.eetop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636425 可参考这个帖子试试

网友(2020-06-18):
解决了吗,楼主,我的问题也是这个

网友(2020-07-28):
引用 网友A:
回复 楼主:

可参考 https://www.cnblogs.com/sunic/p/9899013.html使用 -LDFLAGS -Wl,--no-a ...

2L有效,谢谢~

网友:
把MAKEFILE文件中compile部分改为 vcs -full64 -cpp g++-4.8 -cc gcc-4.8 -LDFLAGS -Wl,--no-as-needed \
        -sverilog \
        -debug_all \
        +notimingcheck \
        +nospecify \
        +v2k \
        -l com.log \
        $(f)

网友(2020-12-25):
学习学习,小白也在安装

网友(2023-06-12):
的确只需要加 -LDFLAGS -Wl,--no-as-needed
不用管G++版本,我用ubuntu20.4系统自带在最新9.X是可以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