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问怎么才能让create 出来的bus自动和pin的宽度一致呢

楼主(2019-01-14):
请问怎么才能让create 出来的bus自动和pin的宽度一致呢?我搞出来的全是最小宽度。

网友:
楼主用的是那个版本啊,61版本的creat bus和wire功能都可以保持原有path线宽度继续延伸呐,不在同一hier上的也可以,而且还会自动满足design rule要求的最小最大宽度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用的617,直接从wire延伸是可以的,但是从pin延伸出去就变成最小宽度,不知道是不是有哪个设置没开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