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adence5141安装关于license.dat的问题

楼主(2019-01-14):
最近在安装cadence,按照网上的攻略和安装包安装还算很顺利,但是到license的部分就卡住了,有各种问题,求各位大神救救我~
在此附上我用的安装攻略(蓝色部分):

以root身份登录
su - root

password

[root@localhost root]

1. mkdir /tmp/ic5141
//我要把三张光盘的内容复制到目录下

2. mount /dev/cdrom /media/cdrom
//先把第一张光盘挂到media/cdrom 这个目录,media/cdrom可能没有,如果没有可以自己建立

3. cp /media/cdrom/* /tmp/ic5141 -R

//把光盘内所有文件拷贝到/tmp/ic5141下

4. umount /media/cdrom
//卸载光盘

5. eject
//弹出光盘

完成后可在 /tmp/ic5141中看见四个目录

CDROM1 CDROM2 CDROM3 CADENCE.LICENCE.DAT(在这个地方我的最后一个目录是cadence_license_full.dat)

接下来新建一个普通用户cds(名字随便),以这个用户安装ic5141,若root身份,程序会报错。

adduser cds
//新建一个用户

passwd cds
//为用户创建密码

建立一个目录用于ic5141的安装

mkdir /cadence
//目录名没有要求,方便就行

chmod 755 /cadence
//把目录设置为所属者完全控制,其他人可进入

chown cds.cds /cadence

// 把cadence目录的所属者及组改为cds

2)实际安装过程

cd /tmp/ic5141/CDROM1

./SETUP.SH

这样就进入了安装程序

1.在Specify pathof install directory \c

[OR type RETURN] to exit]: \c 的提示下输入安装目录:/cadence

2.在“Do you wanto start softload? [y/n]: \c”的提示下输入y

3. 此后,依次选择:

1) Load Available Products

1) Local

2) Other

don't view README file

4) Cadence Catalog(直接按数字4,然后回车,需等待一下)

a) All of the above(同上)

2) List Installed Products

3) Linux Operating System(lnx86)

q) Quit

时间应该比较长,大约2小时左右。
4:进入root用户

用gedit 修改/etc/csh.cshrc 文件

添加到# csh configuration for all shellinvocations.下一行

加入内容如下

setenv PATH{$PATH}:/cadence/tools.lnx86/bin

setenv PATH{$PATH}:/cadence /tools.lnx86/dfII/bin

setenv PATH{$PATH}:/cadence /tools.lnx86/plot/bin

setenv CDSDIR /cadence

setenv CDS_ROOT /cadence

setenvCDS_INST_DIR /cadence

setenvCDS_INSTALL_DIR /cadence /tools.lnx86/dfII

setenvCDS_LIC_FILE 5280@localhost.localdomain(本计算机名字)(这里有个小疑问,比如我的计算机名字是yayapoly就写setenvCDS_LIC_FILE 5280@localhost.yayapoly是吗?

setenvCDS_Netlisting_Mode Analog

/cadence /tools.lnx86/bin/lmgrd -c license.dat(此处我有个疑问,这句要写在csh.cshrc文件中还是单独用命令行运行呢,如果写进去的话,是写license.dat还是之前ic5141目录中的cadence_license_full.dat呢,我都试过了,都会报错)

5:创建/cadence/tools软链接,用于指向tools.lnx86目录

cd /cadence

ln -s tools.lnx86 tools

复制样本文件

mkdir/cadence/tools/dfII/local

cp /cadence/tools/dfII/samples/local/*
/cadence/tools/dfII/local

mv /cadence/tools/dfII/local/cdsinit
/cadence/tools/dfII/local/.cdsinit
%
修改cdsinit文件名

就此完成

6
修改license.dat

在最前面添加两句:

SERVER localhost ANY 5280

DAEMON cdslmd /cadence/tools.lnx86/bin/cdslmd

把修改过的license.dat(注意修改名字)复制到/cadence /share/license/(此处有最大的问题,用vi license.dat命令修改license.dat文件时,发现现实license.dat是new file????是空的,这是不是因为之前csh文件的配置问题呢?然后我又试了命令vi cadence_license_full.dat,这个文件名是之前在ic5141挂载cdrom中的,发现还是不行~啊,感觉问题就在这里不会解决好着急啊,诚心求助各位大大,小女子感激不尽啊,真的好着急)

7.
cds用户环境设置
cd ~
vi .bashrc
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
# .bashrc
# User specific aliases and functions
# Source global definitions
if [ -f /etc/bashrc ]; then
. /etc/bashrc
fi
CDSDIR=/cadence
CDS_ROOT=/cadence
CDS_INST_DIR=/cadence
CDS_INSTALL_DIR=/cadence/tools/dfII/
export CDS_LIC_FILE=$ROOT/share/license/license.dat
export
PATH=$CDS_ROOT/tools/bin

CDS_ROOT/tools/dfII/bin

CDS_INSTALL_DIR/bin

CDS_ROOT/tools/spectre/binPATH
export CDS_Netlisting_Node Analog
export LD_ASSUME_KERNEL=2.4.0
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

Over
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各位大大~~

问题都标红了,求大家救救我,真的万分感激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