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大家做12bit的sar,做redundancy(冗余)吗?

楼主(2019-01-14):
redundancy论文看起来效果好,用在12bit的sar里面实际情况怎样?感觉不是太好。冗余增加了转换次数,比如12次变16次,论文上说节省了dac建立时间,但是动态比较器的比较时间多了4次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没有专门做过sar,学过一段时间。SAR的冗余主要减小了reference buffer的setting time要求,应该是利大于弊的,至于冗余多少位,怎么安排,需要trade off。另外,同样的道理,冗余还能减小对比较器回馈噪声和offset的要求,原因——对高位比较精度的要求大大降低,而低位比较,假设冗余足够多那么低位相当于重复比较了多次取平均。
如果能准确地建模应该容易找到最优方案。

楼主:
不用冗余,仔细算了一下,真不咋地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你好,我最近也在研究冗余算法,请问一个问题。  假设10bitadc 做冗余有12次转换,那么12次转换有12次数字输出值,请问如何将这12位的非二进制换成10位的二进制?

楼主:
书上有公式吧,你的电容个数从高到低是啥? 举个code例子吧

Dout = s(M) +
MX􀀀1
i=1
[2  b  􀀀 1]  s(i) + [b [0] 􀀀 1]

网友:
it helps!
For our design, 28nm,250MHz,enob=10bit, cycle=14.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测试结果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as expected

网友(2023-12-28):
引用 楼主:
不用冗余,仔细算了一下,真不咋地

您好,想请问一下怎么计算得,冗余多少跟采样率之间得trade off之间该如何权衡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