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助~~ 想在现有的工艺库中,LSW窗口中添加新的layer与layer number。

楼主(2019-01-14):
如题目所示,想在已有的库中新建layer并且指定layer number。感激大家可帮忙解答一下 谢谢。

楼主:
我根目录中有 XXX.tf 和 display.drf 文件。请问按照里面的格式 添加就可以了么?

网友:
如果你的库是基于tf文件创建的,那么你改完以后基于新的tf和display文件创建一个新的库(或者通过Tech file manager重新load)就能看到你自己定义的layer了

如果你的库是基于PDK库来创建的(也就是attach到pdk lib的),那么你改tf应该是没有用的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OK,兄台,昨天折腾一天已经get了。非常感谢您的帮助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还想请教一个问题,tf文件中system define layer的 layernumber 我是不是不可用,因为我尝试替换layername,CIW中会提示layer number reserved。就是说我只能避开system define layer中用到的层号么? 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它

网友:
一般自己定义的层不会用tf中已经使用到的数字啊,layer number的范围是0~131071,那么多数字可以用干嘛要用已经用过的呢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哈哈哈 因为牵扯到后续的一些事情,这就比较尴尬了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