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ERC问题报错

楼主(2019-01-14):
在做LVS时会有如下ERC的报错,ERC_error16  MOS gate direcly connects to POWER &GROUND w/o the IO device有哪位大侠知道,这条ERC检查的目的是什么?能不能放过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1,从字面意思看,你是有MOS的栅极直接接电源或者地了;
2,我一直是从ESD角度理解的,电源或者地是连接PAD的,MOS的栅极比较薄弱,视MOS的栅耐压不同,可能需要额外保护的;
3,刚跟电路设计师讨论了下,又给出了另一个解释,电源不稳的情况下,可能会有尖峰glitch,容易对MOS管的gate造成慢性损伤;加了一个电阻可以起到限流限压的作用。
4,保护方式采用串联电阻或者二级保护。
5,请查看您在用的工艺的设计规则,可能会有相关说明。

网友:
风险呢就不说的,二楼讲的挺详细的了
逻辑电路中一般不会直接让gate去接P/G,一般会加个tieH/tieL cell
而模拟电路中呢那些个dummy啥的gate直接接自己sub电位P/G,也不会有啥问题
总而言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咯

网友(2019-02-14):
如果是作为ESD器件,最好串联一个小电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