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adence和calibre安装之后遇到问题,求大佬帮助【已解决】

楼主(2019-01-14):
打开layout,发现如图所示,layer display没有定义 ,这种情况是哪个文件的问题,应该怎么解决呢?

网友:
display.drf display.drf

网友:
如二楼毛大大所言,在你启动的目录下放上foundry提供的display.drf然后重新启动,或者自己在已经开启的virtuoso里面重新load一下就行了,如果没有那就自己调一个出来咯

另外标题里面提到的calibre问题是什么啊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