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教关于AXI协议学习中碰到的问题??

楼主(2019-01-14):
1. a burst must not cross 4KB address boundary 如何理解?是说一次burst操作AxADDR最多不能超多 15‘h3FFF这么多吗?那对应这次burst操作,total transferred data 数不能超多32K byte?
2. 关于五个channel中 ID信号的理解?可以把ID信号理解为用于确定数据传输给哪个slave的指示信号吗?对于小型系统,通常是给每个slave划分好地址区域,之后通过AxADDR信号来选择哪个slave被选中的。

网友:
我的理解 total transferred data 应该是4KB。地址最小单位 应该是1字节,不是4字节。

网友(2019-04-23):
a burst must not cross 4KB address boundary 如何理解?

这个意思是先把整个存储空间按4KB分割开,然后每次burst访问不能跨越两个4KB空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