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电子和空穴

楼主(2019-01-15):
为什么电子的导电能力比空穴到点能力强,MOS管的结构中LDD是什么,有什么作用。

网友:
LDD是轻掺杂的漏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LDD= 轻掺杂漏,作用:防止热电子效应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电子轻,所以快

网友(2019-02-22):
有效质量

网友:
电子的有效质量更小,迁移率更大

网友A(2019-05-09):
空穴是对一群电子接力运动的等效,一群电子没有一个电子反应快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空穴是对一群电子接力运动的等效,一群电子没有一个电子反应快

这个才是直白的点上!

网友(2019-06-10):
电子是实际存在的东西,而空穴是等效出来的,实际不存在,上课老师给我们打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,当电子和空穴同时从教室前走到教室后,电子可以走过去,而空穴需要向一个个的交换座位才能到达教室后面

网友:
可以去看数电书第一章对电子和空穴的介绍,空穴只是人们为了好理解虚构的东西

网友(2019-07-19):
引用 网友B:
这个才是直白的点上!

哥们儿就是讲这个课的,感谢支持

网友(2019-08-26):
谢谢补充的相关内容

网友:
导电能力理解为电流密度的大小,J=nqunE+pqupE(这个公式低场下用) ,高场下uE 换成速度。 所以电流密度取决于1. 载流子的多少,表现为载流子浓度的大小,和掺杂有关。 2. 这些载流子跑多快,跑多快取决于低场取决于迁移率,高场取决于散射机制下的饱和速度。低场下,E*q=m*a 可推导出迁移率u=qt/m, 其中m为电导率有效质量。有效质量越大,迁移率越低,低场下速度越低。  如果高场工作,电流密度取决于载流子饱和速度,跟低场迁移率基本无关。一般情况下,空穴饱和速度小于电子饱和速度。

网友:
大家不觉得这个问题本身有问题么?电子和空穴的导电能力or P型半导体和N型半导体的导电能力?

网友:
你可以这么理解,电子是一个人在无人的空地上自由跑步,空穴相当于一个人在人群中跑步,两者的速度差异就体现出来了

网友(2019-10-12):
空穴是电子移动后才会产生的相对概念。 所以先有电子移动

网友:
空穴是等效出来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