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解决] 想用SKILL写一个针对某个layout cell的图层布尔运算脚本。

楼主(2019-01-15):
请各位大佬给点儿意见,给个大体框架可否。 可以套用的那种。谢谢啦~

楼主:
顶一下啊 顶一下

楼主:
有没有大神可以指导一下呢。。无从下手啊

楼主:
想针对某个cell写一个脚本,可以实现cell中图层的布尔运算。应该是个怎么样的格式呢。不知道该怎么写开头

楼主:
功夫不负有心人,彻底顿悟,已解决~ 呼~~

网友:
布尔运算 到底是啥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啊。。就是最简单的逻辑运算,用于图层简化。 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: A OR B = C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哦好吧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兄台,我再请教你一个指令,copy L1层变为L2层,结果为L1和L2同位置存在。 这个你指点我一下吧。。在CIW直接敲指令就行的那种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FIG_L2= dbCopyFig(FIG_L1 cv)
FIG_L2~>lpp=list("L2" "drawing")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OK 谢谢

楼主:
利用窗口命令函数创建脚本,如下
leHiLayerGen()
leLayGenForm->le0LayGenFormLayer1Field->value = "Layername drawing"
leLayGenForm->le0LayGenFormLayer2Field->value = "Layername drawing"
leLayGenForm->le0LayGenFormLayer3Field->value = "Layername drawing"
leLayGenForm->layerGenOp->value="AND NOT"
hiFormDone(leLayGenForm)

此为简单的AND NOT逻辑

不过多个leHiLayerGen()函数相继执行就会出现一下错误
   *Error* putprop: first arg must be either symbol, list, defstruct or user type - nil

执行完第一个,退出,再执行第二个就没有问题。
所以我想将两个函数之间放置一个delay,此问题正在解决中,还没有get到,希望得到帮助

网友:
可以参考我另一帖子

楼主:
问题解决了,虽然没用delay
不过我尝试了重复执行一次命令,减少可能会并行而导致的错误。

网友(2019-03-01):
我提供另一个答案。

网友:
IC617提供了abe*的函数参考一下,另外有些fab提供了pvs或者calibre做mask tooling的rule deck,比如说Xfab,可以下载参考一下

网友:
617中有boolean opertion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功夫不负有心人,彻底顿悟,已解决~ 呼~~

楼主,求教,我现在也不知道是怎样的格式?能举个例子么?

网友B(2019-04-08):
引用 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兄台,能否指点我一下,如何用skill代码实现层与层之间的与非,或非等布尔运算?比如说我想要金属层的图形1与图形2相与,然后只保存相与后的图形,

我知道可以用dbLayerAnd 函数,但我不知道类似下面例子中的l_dbIdList1具体指什么?用什么函数可以获得l_dbIdList1?文件里面我只能找到这个函数下面的用法,但举的例子里面没有说怎么获得l_dbIdList1?求帮忙用skill代码给我举个例子

l_dbIdList1,都只是一个变量名

dbLayerAnd(
d_cellViewId
t_layerName
l_dbIdList1
l_dbIdList2
[ x_numVertices ]
)
=>
l_dbIdList

楼主(2019-07-30):
引用 网友B:
兄台,能否指点我一下,如何用skill代码实现层与层之间的与非,或非等布尔运算?比如说我想要金属层的图 ...

不好意思,最近几个月没有关注帖子动态。
目前没有继续深究SKILL FUNCTION,但是12楼的整段指令可以帮助你实现你的想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