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set_dft_signal -type 的定义

楼主(2019-01-15):
请教一个问题,set_dft_signal -type TestMode 和 set_dft_signal -type constant有什么区别吗?在实际testmode他们都是为1的

网友(2020-12-27):
The primary difference between Constant and TestMode signal definitions is as follows:

(1)Constant signal definitions specify the value of the signal in test mode, but they do not specify anything about the signal's value in functional mode:

(2)TestMode signal definitions specify the value of the signal in both test mode and functional mode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