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解决] virtuoso中有办法将单独一个cell变成位置固定不可移动吗?

楼主(2019-01-15):
在做layout  top 设计的时候,总是有时候会不小心挪动一下,不知道在cadence里面有没有办法将某一个cell或者几个cell变成位置固定,不可移动,或者变成不可选中。或者有没有skill可以实现这种功能?

网友A:
"Edit"->"Select"->"Set Selection Protection"
cadence help 可以使用“selectable”,“selection protection”等作为关键词查到操作说明和相关的skill函数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nb 解决了

网友:
感谢  受教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感谢分享,学习了,之前没用过这功能呢,哈哈

网友:
从来没用过,牛

网友B(2019-07-10):
那请问一下51里有这个功能么?

网友(2020-01-14):
引用 网友B:
那请问一下51里有这个功能么?

没有,只有所有Instance 不可选或全可选。

网友C:
借楼问一下,为啥我的calibre lvs 时候经常highlights清不掉,每次都是重启才能搞定,很烦,这是个BUG吗?有没有什么法搞定呢?

网友(2020-06-03):
可以设置一类CELL全都不可选吗,

网友(2020-10-29):
已经多次从大佬这学到东西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"Edit"->"Select"->"Set Selection Protection"
cadence help 可以使用“selectable”,“selection protec ...

牛X 字数字数

网友(2021-08-09):
引用 网友C:
借楼问一下,为啥我的calibre lvs 时候经常highlights清不掉,每次都是重启才能搞定,很烦,这是个BUG吗? ...

请问解决了吗?怎么解决的?

网友:
学习了,很实用

网友:
这个真是要学习一下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借楼问一下,为啥我的calibre lvs 时候经常highlights清不掉,每次都是重启才能搞定,很烦,这是个BUG吗? ...

就是做DRC LVS的calibre菜单栏中有这个clear highlights,如果点了没效果,那就只能重启了。目前我还没找到其他有效的

网友(2024-05-30):
引用 网友D:
就是做DRC LVS的calibre菜单栏中有这个clear highlights,如果点了没效果,那就只能重启了。目前我还没找 ...

试用一下geDeleteAllHilightSet(geGetEditCellView())

网友E(2024-08-28):
引用 网友A:
"Edit"->"Select"->"Set Selection Protection"
cadence help 可以使用“selectable”,“selection protec ...

不可移动怎么变回可移动呢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不可移动怎么变回可移动呢

"毒蛇栖息之地,七步之内有解药", 你在“选择保护”的命令旁边,就可以看到取消选择保护的命令。

网友G(2025-03-23):
引用 网友A:
"Edit"->"Select"->"Set Selection Protection"
cadence help 可以使用“selectable”,“selection protec ...

那请问原理图直接导出版图,但是修改某一个器件的某一层删除,就会该器件全部删除,咋解决

网友H:
引用 网友C:
借楼问一下,为啥我的calibre lvs 时候经常highlights清不掉,每次都是重启才能搞定,很烦,这是个BUG吗? ...

在virtuoso界面有一个calibre下拉的form,下面有一个clear highlight,这个应该可以清除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那请问原理图直接导出版图,但是修改某一个器件的某一层删除,就会该器件全部删除,咋解决
...

你好,我没看明白。

“修改某一个器件的某一层删除,就会该器件全部删除”。

修改的是版图中的pcell器件吗?
pcell是一个整体,你是怎么能够修改其中的某一层的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在virtuoso界面有一个calibre下拉的form,下面有一个clear highlight,这个应该可以清除
...

不是calibre 的 highlight   是layout的mark

网友(2025-10-18):
引用 网友F:
"毒蛇栖息之地,七步之内有解药", 你在“选择保护”的命令旁边,就可以看到取消选择保护的命令。 ...

太幽默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借楼问一下,为啥我的calibre lvs 时候经常highlights清不掉,每次都是重启才能搞定,很烦,这是个BUG吗? ...

geDeleteAllHilightSet(geGetEditCellView())